如何读懂编译器生成的汇编文件

楼主:
想看看编译器到底对程序做了哪些优化,好让自己更好地去改进程序的性能,可是编译器生成的汇编文件里面很多符号和语句确看不懂什么意思。请问该怎么去看呢?

网友:
都是汇编语言的指令,或伪操作,一般没啥实在看不懂的东西呀! 如果是不是2407,列一段实例来探讨探讨.

网友:
感谢你的回答,后来重新编译了一下,把那些调试信息都去掉了,这下就清楚多了。
是不是编译器生成的汇编文件一般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感觉里面对寄存器的使用很乱

网友:
一般是不必读它.但是:
1.  如果出了莫名其妙的错,需要深入 DEBUG;
2.  想手工优化一下代码;
3.  想写汇编函数,与  C 程序混合运行,但又不很清楚汇编程序的总体的结构,规格.
   哪就无妨读一读 C  生成的汇编程序.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 2407A, 可能是这样:
XF 标志在状态寄存器 ST1 中,而 ST1 是中断处理时需要保存和恢复的现场信息,所以中断服务中设置的XF,恢复现场时就被覆盖了,实际是不起作用,看不到的.为此我也困惑了好几天.

网友:
哪一点你认为不符事理?

网友:
下面是C 语言库 rts2xx.lib 中提供的恢复现场例程,其中分明包含 ST0,ST1. ST1 中还存放  DP,ARP,ARB .. 等等主程序重要信息,不保存还得了?

****************************************************************************
* FUNCTION DEF : I$$REST
*                This function is branched to at the end of an interrupt
*                handler to restore the environment of the interrupted
*                code.  This function performs the return from interrupt.
*                In order to ensure correct restoration of the T register,
*                this function assumes that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during
*                its execution.
****************************************************************************
I$$REST:
        DINT
         MAR     *-              ; POINT TO TOP ELEMENT ON STACK

         RPTK    6               ; RESTORE TOP 6 ELEMENTS OF STACK
         PSHD    *-

         LAR     AR7,*-          ; RESTORE ALL AUX REGISTERS EXCEPT AR1
         LAR     AR6,*-
         LAR     AR5,*-
         LAR     AR4,*-
         LAR     AR3,*-
         LAR     AR2,*-
         LAR     AR0,*-

     MAR     *-              ; SKIP T REGISTER (FOR NOW)
         LT      *+
         MPYK    1               ; RESTORE LOW PRODUCT REGISTER

         LT      *-              ; RESTORE T REGISTER
         MAR     *-              ; SKIP LOW PRODUCT REGISTER VALUE

         LPH     *-              ; RESTORE HIGH PRODUCT REGISTER

         ZALS    *-              ; RESTORE ACCUMULATOR
         ADDH    *-

         LST     *-              ; RESTORE STATUS REGISTERS
         LST1    *-                 ; OLD ARP IS RESTORED *NOW*

         EINT                    ; RESTORE INTERRUPTS
         RET                     ; RETURN TO INTERRUPTED CODE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