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问个spi从模式的问题

楼主(2008-02-09):
问个spi从模式的问题
把c6713 的mcbsp配置成spi slave,一个单片机配置成spi master,结果dsp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工作于spi slave模式的dsp来说, nss(就是dsp的fsx)一直为低,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呢?
工作
配置

网友A:
看dsp手册,给出的波形都是这样:当不工作的时候,nss(fsx)为高,在工作的时候,nss(fsx)被master置低,那么如果master将nss一直置低,但是clk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作为slave的dsp,可不可以工作呢?

网友B: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spi 的nss 管脚是不是与数据传输的时序无关,只是起一个片选的作用?只要保证在数据传输期间,nss为低有效就可以了?

网友C:
mcbsp设置成spi slave,可以接收数据,可是不能连续接受,只能接收第一个数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谁搞过spi的slave么?
dsp是c6000的。

网友D(2008-06-10):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