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407A开发板遇到的仿真问题?!

楼主:
我自制了一块2407A的最小系统开发板,外带一个64K数据存储器,一个64K数据存储器.
我在仿真在同学的开发板上调试好的程序(我的自制板仿照他的开发板做的,也是外带块64KRAM)时,下载有些程序时会出现 :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ress 0x880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ry and memory map
                 |确定|   |取消|

的错误提示,我点确定程序也能下载进去,不过RUN时,经常进入NMI中断.

下载有些程序时不会出现上述错误提示,能顺利的下进去,
但RUN时,也同样进入NMI中断,更本不执行我的程序

盼大虾们赐教!!!

网友:
发现有些程序下载时会有错误,而有些又没有主要是CMD配置的原因. 我对CMD知道的太少,还望大虾帮我看一下,解释一下啊!!!

程序下载成功的CMD(下进去后程序运行也不正常,老是执行NMI,和其他未定义的中断):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h,         length = 0040h
        FLASH:          origin = 100h,          length = 7F00h
        SARAM_P:        origin = 8000h,         length = 07ffh

  PAGE 1:
        MMRS:           origin = 0h,            length = 05fh
        B2:             origin = 0060h,         length = 020h
        B0:             origin = 200h,          length = 100h
        B1:             origin = 300h,          length = 100h
        SARAM:          origin = 0800h,         length = 0800h
        EXT:            origin = 8000h,         length = 8000h

}

SECTIONS
{

        .vectors:        > VECS          PAGE 0
        .text   :        > FLASH         PAGE 0
        .cinit  :                 > FLASH             PAGE 0
            .switch :             > FLASH             PAGE 0
        .bss    :        > SARAM         PAGE 1
        .const  :        > SARAM         PAGE 1
        .stack  :        > SARAM         PAGE 1
        .sysmem:             > SARAM             PAGE 1
     }

下载时出现错误的CMD:
-stack 40
/*-------------------------------------------------------------------------*/
/*   命令文件 - 存储空间 F2407                          */
/*-------------------------------------------------------------------------*/
MEMORY
{
PAGE 0 :  VECS        : origin =    0h , length = 40h  /*  程序复位 */
              PVECS        : origin =   40h , length = 70h  /* 外围模块中断向量 */
              PROG        : origin =  0b0h , length = 7F50h         /* 在片FLASH */
PAGE 1 :  MMRS        : origin =    0h , length =   05Fh         /* MMRS            */
              B2        :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20h         /* DARAM B2 块  */
              B0        : origin = 0200h , length =   100h         /* DARAM B0 块  */
              B1        : origin = 0300h , length =   100h         /* DARAM B1 块  */
          SARAM   : origin = 0800h , length =  0800h    /* SARAM 块  */
          EXT        : 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 外部存储器  */
}
/*-------------------------------------------------------------------------*/
/* SECTIONS ALLOCATION                                                     */
/*-------------------------------------------------------------------------*/
SECTIONS
{
    .reset   : { } > VECS   PAGE 0         /* 复位中断向量表 */j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中断向量表 */
    .pvecs   : { } > PVECS  PAGE 0        /* 外围模块中断向量表         */
    .text    : { } > PROG   PAGE 0        /* 代码 */
    .cinit   : { } > PROG   PAGE 0
    .bss     : { } > SARAM  PAGE 1        /* 块 B2 */
    .const   : { } > SARAM  PAGE 1        /* 块 B2 */
    .stack   : { } > B1     PAGE 1        /* 堆栈-40个单元 */

网友:
不知道2407A不外带RAM能不能进行硬件仿真,把程序和数据都下到片内RAM吗?望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
顶一下,大家帮帮忙啊,谢谢拉

[ 本贴由 air23feng 于 2007-6-12 06:38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你的焊接水平有问题,外扩ram的连接有故障

网友:
我倒也希望是我的焊接问题就好了,现在问题是我今天量了两片RAM的和DSP的每个管脚都没有问题的,郁闷呀!

网友:
这种下载问题,如果你的cmd没错误的话。都是焊接问题
用万用表量一般都不行,那么细的管脚,你用万用表的表笔一搭上去,就又接触良好了。
你有量的功夫,补焊一遍试试。

然后再把nmi中断的断点作一个小程序,看是不是进去了。进去后执行完小程序返回清nmi.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再补焊一遍试试看呢

网友:
太感谢了,太感谢wjcjm大虾了,一下指出了我的问题所在,我重新把RAM的管脚焊了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希望这个帖子可以给和我遇到类似问题的同志们有点帮助!谢谢!

网友: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不带外部RAM,怎么进行仿真呢? cmd 文件要怎么配置呢,还请大虾指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