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16收发ttl电平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DEC-6416,需要发送和接收ttl电平(控制其他仪表)
我已经打电话询问过了,技术人员说可以通过RS232 来实现,但是没有例程提供
请问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有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
看不太懂,你这个ttl是5v的吗?要串口通信吗

网友:
引用:

看不太懂,你这个ttl是5v的吗?要串口通信吗
谢谢回复

是5v的
不是要串口通信
简单说  就是一个仪器需要一个TTL电平的启动脉冲,然后 回返回一个TTL电平的同步信号
而发送启动脉冲和接收同步信号是由6416实现的

现在的问题 ,似乎6416不支持ttl电平
我询问了技术人员,他们说可以通过RS232 来实现TTL的收发
但是 具体应该怎么实现呢?或者有高手能提供一个思路给我

网友:
电平转换芯片不是很多阿?
在不然自己搭,
分压、上拉

网友:
引用:

电平转换芯片不是很多阿?
在不然自己搭,
分压、上拉
另加转换芯片或者自己搭当然可以

那样需要硬件上面的改动哦

我就是问一下  能否不做硬件上的变化就能实现呢?技术人员的意思是应该可以的。

网友:
人家让你用串口通讯来控制,你还没搞明白。还说啥呢。
串口是标准口统一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