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HPI问题

楼主(2008-06-13):
请教HPI问题
DM642的HPI 接口除了HD[0:15]、HRDY、HINT、HCNTL[0:1]、HHWIL、HAS、HR/W、HCS、HDS[1:2]这26根外CPI_EN和MAC_EN是否也要与HOST端进行连接?
接口

网友A:
这要看你用的什么host。我用ARM连接过

网友B:
请你参考c6000的HPI资料,到TI 网站上下。如果还不懂,再找我。
qq 191195224

网友C:
我用的是新华龙的C8051F020/022 资料里看了,好象是说PCIEN和MACEN 是enable/disable HPI EMAC MDIO GPO[15:8] or PCI的具体怎么用就不是很明白了,看到VCM的资料上 ,HPI 引出的只是26根线 PCIEN和MACEN 没管 ,想知道 PCIEN=0和MACEN =1 这样处理可以么?这样处理了 网络还能有么? 问的可能比较菜了,谢谢各位大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