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焦急!!!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编了个fir滤波器的程序,asm文件编译无错误.只是build 后不能生成out文件,错误提示:
>> fir.cmd:   error: system error, can\'t open file \'vectors.obj\' for inpu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cmd 文件如下;
/*solution file for fir.cmd*/
                vectors.obj
                fir.obj
                -o fir.out
                -m fir.map
                -e start
                MEMORY{
                      PAGE0:
                                EPROM: org=0E000H len=3000H
                               VECS:  org=00000H len=0080H
                              PAGE1:
                                SPRAM: org=0060H  len=0020H
                                 DARAM: org=0080H  len=1380H
                           }
                sectiorgns
                       {
                           .text : >    EPROM   PAGE0
                           .data : >    EPROM   PAGE0
                           .bss  : >    SPRAM   PAGE1
                           x: align (8) {} >  daram  page
                           .vectors: >   vecs   PAGE0
                }
无论是否编写vectors.asm均出现以上错误.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多谢了!!!

[ 本贴由 woyaoxiazai 于 2007-6-15 06:45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你VECTOR.ASM有没有加到工程里?
LIB文件有没有加到工程里?
工程目录有没有中文?
还有CMD文件不要包含40H~43H,否则很容易加密.

网友:
谢谢您的指点!
VECTOR.ASM是加入工程的;lib文件加的是rts.lib;工程目录无中文;工程目录下已产生vectors.obj,就是提示有错.不能产生out文件.
>> fir.cmd:   error: system error, can\'t open file \'vectors.obj\' for inpu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
你把你CMD文件里的 vectors.obj
去掉试试.

网友:
去掉vectors.obj还是不行,我又用其它教材上的曲型例子试了也都不行.我用的是ccs3.1是不是需要在option里改些什么?

网友:
去掉vectors.obj还是出现和原来一样的错误吗?
还是其他的错误?

网友:
同样错误,从未变过!

网友:
换ccs2.1,问题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