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一条汇编语句请教大家,多谢!!!!在线等

楼主(2008-06-14):
一条汇编语句请教大家,多谢!!!!在线等
本人使用的是2812,一直用C语言写程序,最近需要做到一个数字滤波的程序,所以需要用汇编写,有这两条语句不太明白,请大家给个指点,我查了很多书了的:
MOV *+XAR4[6],#0
MOV *+XAR4[7],#0
就是XAR4[6]与XAR4[7],这个[6]和[7]是什么意思?是第6为和第7位吗?
多谢!!!!
C语言
在线
程序

网友A:
瞎猜个:)
我不懂汇编,但看语法关系想:考虑考虑是否表示为地址偏移+6或+7?
乱猜的:)

网友B:
可能是的,我刚才仔细的看了看这个汇编程序,可能是地址的偏移,
一个是输入数据的地址,一个是输出滤波数据的地址.
哪位同人有用C语言写的FIR滤波的程序啊,能提供份给参考吗?多谢

网友C:
手册上写:
AMODE | ”loc16/loc32” | Syntax Description
-----------------------------------------------------------
X | *+XARn[3bit] | ARP = n
| | 32bitDataAddr(31:0) = XARn + 3bit
| | Note: The immediate value is treated as an unsigned 3-bit value.
的确是 XARn + 3位偏移的间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