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段在C编译环境里能用的程序在CCS里却会跑飞了呢

楼主: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i;
    FILE *file;
    int fbuffer[80];
    file=fopen(\"C:\\\\speech.txt\",\"r\";
    printf(\"file = %d\\n\",file);
    if(file!=NULL)
    {
      fread(fbuffer,sizeof(int),80,file);
      for(i=0;i<80;i++)
      printf(\"buffer = %c\\n\",fbuffer);
    }
    fclose(file);

}

把fbuffer加到watch window中看不到正确的数  其中speech里面全是1

请大家看下有什么问题 谢谢了 ccs2.0

网友:
你好,我最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VC的环境下运行的程序,加载到CCS下,运行的结果不对了,现在初步估计是在CCS下调用C的库函数有问题。是不是要自己写fopen,fread之类的函数,摸索中。

网友:
这个要设置Heap的,具体如何使用fread, fopen,请查看相应的帮助说明。

网友:
应该在保证了足够的HEAP和stack之后就可以的了,在DSP build option里面设置,而且CMD文件也做相应的修改,我一直都在用fread和fopen等函数,可以用的。我用的是CCS2.2.18和ccs3.1

本站(www.21control.com)即将推出由TI DSP芯片TMS320VC5509A(200M主频)和Altera FPGA Cyclone II 组成的音视频开发板,
开发板资源分为DSP子板和FPGA子板,DSP子板主要做音频处理,同时可以将FPGA子板的视频数据接收进来做视频分析和处理,两块子板结合,完美实现视频和音频的高速处理。
1、DSP子板资源(硬件):
TI 200M主频DSP芯片;片上128K×16bit RAM,32K×16bit ROM
片上USB2.0,RTC,MMC、SD卡接口;双通道10bit /21.5KHz  A/D接口
外扩4M×16bit SDRAM;
32K×8bit SPI FLASH ROM;
32K×16bit IIC EEPROM;
CIRRUS 专业级音频AD/DA及相关配置电路;
软件:
DMA操作全部源码(包括Mcbsp和并口);
CSL库应用和DSPLIB应用例子;
SPI FLASH ROM BOOTLOAD程序(整个BOOTLOAD详细过程)
IIC操作例程;
音频处理程序;
视频采集部分源码;
MMC、SD卡操作程序;
RTC程序;
EMIF操作程序;
IO操作,定时器操作程序;
USB演示程序,部分源码;
TI的算法库和视频处理库(包括压缩和转换等视频算法);
2、FPGA子板资源(硬件):
Altera Cyclone II 芯片EP2C5;
视频AD/DA芯片.

软件部分:
视频AD/DA的配置程序;
视频采集的FPGA程序;

网友:
我要用printf()设置了HEAP和stack后确实程序不再跑飞,但是在某个地方死循环了,是否必须要做cmd文件的相应修改?cmd文件怎么修改啊?我用的dm642

网友:
.stack
.sysstack
.sysmem
这几个段最好指定在内部RAM中,保证有较大的空间,最好不要放在外部SDRAM中,
在5500中做了这几样就可以的了,DM642是否不一样就不清楚的了,祝好运。

本站(www.21control.com)即将推出由TI DSP芯片TMS320VC5509A(200M主频)和Altera FPGA Cyclone II 组成的音视频开发板,
开发板资源分为DSP子板和FPGA子板,DSP子板主要做音频处理,同时可以将FPGA子板的视频数据接收进来做视频分析和处理,两块子板结合,完美实现视频和音频的高速处理。
1、DSP子板资源(硬件):
TI 200M主频DSP芯片;片上128K×16bit RAM,32K×16bit ROM
片上USB2.0,RTC,MMC、SD卡接口;双通道10bit /21.5KHz  A/D接口
外扩4M×16bit SDRAM;
32K×8bit SPI FLASH ROM;
32K×16bit IIC EEPROM;
CIRRUS 专业级音频AD/DA及相关配置电路;
软件:
DMA操作全部源码(包括Mcbsp和并口);
CSL库应用和DSPLIB应用例子;
SPI FLASH ROM BOOTLOAD程序(整个BOOTLOAD详细过程)
IIC操作例程;
音频处理程序;
视频采集部分源码;
MMC、SD卡操作程序;
RTC程序;
EMIF操作程序;
IO操作,定时器操作程序;
USB演示程序,部分源码;
TI的算法库和视频处理库(包括压缩和转换等视频算法);
2、FPGA子板资源(硬件):
Altera Cyclone II 芯片EP2C5;
视频AD/DA芯片;
软件部分:
视频AD/DA的配置程序;
视频采集的FPGA程序;

网友:
请问设置了Heap和stack之后,fopen在脱离PC单独运行的时候也能用吗?谢谢!

网友:
看下是不是复位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