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error: can\'t open file \'/.obj\' for input

楼主(2008-06-05):
error: can\'t open file \'/.obj\' for input
我在将vc程序向dm642evm移植时,出错 video.cmd: error: can\'t open file \'/.obj\' for input 怎么解决,请赐教
error
file
程序

网友A:
我也出现的这样的问题,而且是我前天编译通过的程序,昨天再编译就出现了这个错误。按照别人说的删掉OBJ,或是把头文件都放进去myprojct下,还是不可以。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B:
把cmd文件中的开始的什么***.obj等删除,只留下memory和section部分,在到build option的linker中设置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上能具体说怎么设置吗? 呵呵

网友D:
我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困扰着我,EEWORLD的工程师里就没有能指点一下的,真的很急呀

网友E:
vectors.asm和.lib文件都加到工程里了吗?
工程目录里有没有中文?

网友F:
通过了
没有任何理由,我开始在ccs2.2上,就是通不过,后来在ccs3.3上就过了。只是现在我的程序又有了新问题。但这个问题就是换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