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EVA 中 T1CMPR 和 CMPR1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27):
EVA 中 T1CMPR 和 CMPR1 有什么区别?
请指教
EVA 中 T1CMPR 和 CMPR1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是两个不同的比较寄存器。一个是通用定时器的比较寄存器,一个是比较单元的比较寄存器。

网友B:
那定时器中周期寄存器和比较寄存器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分别产生周期事件和比较事件,有啥不同?

网友C:
我用TI的例子我实现了方波,但发现T1CMPR没起作用。只CMPR1起作用
1,产生一个占空比50%的方波,可有几种方法?
2,比较方式寄存器ACTRA, 通用定时器控制寄存器T1CON寄存器的计数模式TMODE,为什么不能位操作?

网友D:
T1CMPR是定时器1的比较输出有专门对应的引脚,和CMPR1(比较单元1)是两回事,如果要使用T1CMPR,必须使能T1比较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