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中16进制转换工具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3-23):
关于2812中16进制转换工具的使用问题
根据TI提供的文档hex-convension utility description 说明,按照上面的描述,我在ccs中打开command window,在command line中,输入hex2000这个调用指令时,为什么总是提示“command hex2000 not found“,输入一个完整的转换指令hex2000 -t dsp_2812 -o dsp_2812.lsb,这时候跟单独输入hex2000出现同样的提示,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ccs的版本是2.21的,hex2000.exe文件也确实存在,为什么总是说找不到呢?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工具
确实
command
window

网友A:
注意看一下,你的HEX2000是不是在和CCS对应的路径下,很可能是由于路径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B:
问题出在TI说明书上的说的不是很清楚,打开windows的dos窗口,找到hex2000。exe所在的目录,再次按照TI说明的那样来运行hex2000的指令就可以了。我原来一直在ccs中的command line中输入,所以一直有问题。至于为什么ccs中不能执行,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C(2008-07-01):
cjy773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无法打开hex2000.exe).请问可不可以给我详细的步骤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