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片外扩充RAM最大值的问题

楼主(2008-06-29):
2407片外扩充RAM最大值的问题
有资料说“2407的片外扩展程序空间 和 数据空间最大都只能是32K字,再多了也是浪费。”
但是,F2407用仿真器仿真的时候,一般是用的是F2407片外的RAM存储器,这个时候MP/MC引脚应该是高电平。reset后dsp从外部程序空间的0000H开始执行。这样不是在整个64k字的程序空间都可以访问吗?
不知这两种说法是怎么回事?
最大值
存储器
高电平

网友A:
仿真的时候不可以,烧写的时候不可以.

网友B:
是两种情况都不能访问到64k的程序空间吗?

网友C:
不好意思,写错了.仿真的时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