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6000系列的朋友近来点评一下这张6713的图(完整原理图PDF格式)

楼主:
基本情况是:用6713做一个浮点计算器,对外的通信只有McBSP和EMIF外扩了一片FLASH用来放程序,运行时BOOT到内部RAM中,为了防止外部高速总线带来的干扰问题,没有外扩RAM和其它任何存储器,没有使用音频接口。
芯片:TMS320C6713BPYP
1、仅使用6713BPYP内部的RAM(192K???),不外扩RAM,老板说内部ROM足够了,不知道跑BIOS有没有问题;
2、EMIF总线仅外扩一片16位256KB的FLASH,映射到EMIF CE1地址空间;此时EMIF的控制线:
CE0n CE1n CE2n CE3n BE0n BE1n 该如何处理?是否不必引出?
3、boot 方式:仅使用ROM BOOT,不使用HPI口BOOT方式,因为FLASH是16位的,是否
对HD4 HD3 两引脚直接上、下拉即可,而不必使用拨码开关?
4、本系统没有外扩RAM,器件ENDIAN模式和EMIF ENDIAN模式如何设置?
5、同样因为不外扩RAM,EMIF总线只括了一片FLASH是否不再需要用CPLD来产生各种外存控制信号?
6、因为没有外扩RAM,FLASH速度又很低,是否用双面板就能跑这个6713?有经验的朋友给个建议,实在不愿花钱啊:)

7、不使用McASP;
8、将两路McBSP通过SN743257扩展为4路,不加其他驱动了,想和其他TMS320F2808的SPI SCI通信。这样做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完整原理图pdf格式,rar压缩

附件

2007-6-28 11:30, 下载次数: 482

附件

2007-6-28 11:30, 下载次数: 482

网友:
哈哈,下载的同志这么多,给点意见吧:)

网友:
设计取决于要实现的功能需求,你这点东西肯定可以跑起来的,不过能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是另外一回事。
芯片:TMS320C6713BPYP
1、仅使用6713BPYP内部的RAM(192K???),不外扩RAM,老板说内部ROM足够了,不知道跑BIOS有没有问题;;---〉取决于需求。
2、EMIF总线仅外扩一片16位256KB的FLASH,映射到EMIF CE1地址空间;此时EMIF的控制线:
CE0n CE1n CE2n CE3n BE0n BE1n 该如何处理?是否不必引出?---〉不用就不管
3、boot 方式:仅使用ROM BOOT,不使用HPI口BOOT方式,因为FLASH是16位的,是否
对HD4 HD3 两引脚直接上、下拉即可,而不必使用拨码开关?---〉拨码开关调试时需要的
4、本系统没有外扩RAM,器件ENDIAN模式和EMIF ENDIAN模式如何设置?
5、同样因为不外扩RAM,EMIF总线只括了一片FLASH是否不再需要用CPLD来产生各种外存控制信号?---〉当然可以
6、因为没有外扩RAM,FLASH速度又很低,是否用双面板就能跑这个6713?有经验的朋友给个建议,实在不愿花钱啊:)---〉双面板比较累

7、不使用McASP;--->不用
8、将两路McBSP通过SN743257扩展为4路,不加其他驱动了,想和其他TMS320F2808的SPI SCI通信。这样做有没有问题呢?---〉驱动能力不是问题,需要考虑时序是否匹配

网友:
仔细看过原理图吗?我希望能运行bios就行,程序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