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000里求fir程序运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
c6711d主频150MHZ,fir程序运行时间按竟然为在500ms左右,这也太夸张了吧,程序和库文件里的fir程序一样的。求时间的程序如下:
TIMER_Handle hTimer;

hTimer=TIMER_open(TIMER_DEVANY,0);
TIMER_configArgs(hTimer,0x000002C0,0xFFFFFFFF,0x00000000);

start=TIMER_getCount(hTimer);
stop=TIMER_getCount(hTimer);
overhead=stop-start-overhead;

start=TIMER_getCount(hTimer);

/*fir程序*/

stop=TIMER_getCount(hTimer);
diff=stop-start-overhead;
diff=diff*4;
ms=diff/(1024*1024*150)*1024;

请问这个函数有没有错误?或者是我定义的有错误?
我的diff值都到千万的量级了

网友:
咱俩的问题 估计相同。

我用 xds560 Jtag + DM642 evm板时,发现 若运行了一个 大循环。

lstart = CLK_getltime();

for ( i = 0 ;   i < 0x7fffffff;  i ++ )
{
    iVal += 10 ;  // iVal  是任意变量
}

lend = CLK_getltime();

需要几秒钟, 但是 lend-lstart却连10 都不到。与实际运行时间相差100倍以上。不知道为何?
难道是 DSP 运行速度 和 JTAG连接 还有关系?

我的系统的 CCS 3.1
仿真配置类型为 : C64xx CDS560 em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