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error: can\'t allocate .text ?

楼主(2008-07-02):
error: can\'t allocate .text ?
>> error: can\'t allocate .text, size 00001f6e (page 0) in PRAMH0 (avail:
00001000)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Debug/dsp_plc.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各位老师,是不是因为我的程序太大了啊? 望指点下!
failure
errors
程序

网友A:
我的也是出现类似问题:
>> cannot allocate .vectors in VECS (page 0)
>> cannot allocate .pvecs in PVECS (page 0)
>> cannot allocate .bss in BLK_B2 (page 1)
>> warning: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 undefined
期盼高手指点!

网友B:
在CMD文件中把相应的段空间加大.

网友C:
>> error: can\'t allocate .text, size 00001f6e (page 0) in PRAMH0 (avail:
00001000)
这句话写着你的.text段应该需要空间的SIZE:00001f6e,现在你只给分配了:00001000。
要不扩空间,要不就把自己的程序写得精练点。

网友D(2011-05-14):
回复 网友C: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