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寄存器赋值的疑问!!!

楼主:
1、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6 = 1;  // Enable PIE INT1.6 = ADCINT
这句实现的是Uint16 INTx6 = 1;他是怎样实现硬件上对寄存器PIEIER1进行赋值?
2、typedef interrupt void(*PINT)(void);这句在语法上很难理解?
3、PieVectTable.ADCINT = &ADC_ISR;具体作用?

网友:
众高手果然是隐藏的够深!

网友:
呵呵

我说说自己的理解:
1.中断寄存器文件(先是结构体,然后公用体)定义成一个段,用CMD文件下载到特定的存储区,“这句实现的是Uint16 INTx6 = 1;”理解有偏差,确切的说是中断控制寄存器的外部中断使能位(主管INTx6 的)置高电平,使能INTx6。
2.这句话,我个人理解为两句话:1,typedef interrupt void(void) 说明关键字
interrupt 声明的是一种没有返回值和没有输入参数的函数,也就是中断函数。2,void(*PINT)(void);定义一种指向函数的指针*PINT。
3.把自己编的ADC_ISR中断函数和中断向量表连起来,也就是一有ADC_ISR事件,就执行ADC_ISR函数

上面的都是C语言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