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由ccs运行的滤波器程序输出的*.dat文件怎么在matlab里面显示波形?

楼主:
*.dat里面都是诸如
003c
001e
按列排的数,我试了一些matlab命令,还有直接导入文件,不能完全导入,而且也不正确,请问谁熟悉matlab,教一下

网友:
文件第一行开始就是我上面写的数据了,这是ccs里面运行的fir滤波器的输出文件,每个数都是16位的十六进制数

网友:
文件第一行开始就是我上面写的数据了,这是ccs里面运行的fir滤波器的输出文件,每个数都是16位的十六进制数 .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把命令之类的弄出来,我不太熟悉matlab啊,只想验证一下图形结果

网友:
SFR 5次就是除以32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
第一个

附件

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 (4.86 KB)

2007-7-17 08:45, 下载次数: 56

附件

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 (4.86 KB)

2007-7-17 08:45, 下载次数: 56

网友:
第二个

附件

DSP281x_Headers_BIOS.cmd (4.86 KB)

2007-7-17 08:46, 下载次数: 73

附件

DSP281x_Headers_BIOS.cmd (4.86 KB)

2007-7-17 08:46, 下载次数: 73

网友:
第三个

附件

rts2800_ml.lib (169.93 KB)

2007-7-17 08:47, 下载次数: 45

附件

rts2800_ml.lib (169.93 KB)

2007-7-17 08:47, 下载次数: 45

网友:
第四个

附件

rts2800.lib (165.97 KB)

2007-7-17 08:47, 下载次数: 35

附件

rts2800.lib (165.97 KB)

2007-7-17 08:47, 下载次数: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