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加载描述符

楼主(2008-07-13):
关于加载描述符
我用的是5416的开发板,自己做拉一块板子,想对USB口进行测试,
就用的开发板自带的USB测试程序,但是运行到 load descriptors时候就停止拉
出错拉,而且用USB线连接自己的板子电脑没反映,不知道这样做行吗?
或者是要在程序中改什么吗?请大家帮忙拉!
程序
电脑
而且
开发

网友A:
USB 固件的问题吧

网友:
具体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
望指点

网友B:
可能接口是1.1的吧

网友C:
开发板自带的USB口测试程序对应板上USB控制芯片的,应该有firmware在里面,而你自己的板子只有USB,固件有吗?

网友D:
没有呢,我是想用DSP实现SB的默认枚举,只加载三个ID,不用EEPROM,应该怎么做呢?
望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