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中断中,LACC PIVR,1为什么要左移位啊

楼主(2007-04-23):
2407中断中,LACC PIVR,1为什么要左移位啊
中断地址为什么一定要PIVR内容“左移一位”后才能加基地址呢?为什么要左移?
LACC PIVR,1 ;读取外设中断向量寄存器(PIVR),并左移一位.
ADD #PVECTORS ;加上外设中断入口地址.
BACC ;跳到相应的中断服务. 子程序.
寄存器
子程序
外设

网友A:
因为PIVR的中断向量表没项为两字,因此左移1为以乘2。实际上如果多写几个nop还可左移2位等等

网友B(2008-07-23):
看一下反汇编中从地址0000H开始的代码段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