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的测试

楼主:
自收发成功;
自收发模式改成了正常模式,即把dsp28_ecan.c中的ECanaShadow.CANMC.bit.STM寄存器由1改为了0;

        GpioMuxRegs.GPFMUX.bit.CANTXA_GPIOF6=1;
        GpioMuxRegs.GPFMUX.bit.CANRXA_GPIOF7=1;

两块板子用一样程序,只是1块换了lib和flash。cmd文件,将程序烧到flash里一直跑,
另一块接仿真器跑。
一个收,一个发。是不是因为两者运行速度不一样,通信速率不同,也会引起问题?
还是程序哪儿还要改??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输出信号?
比特率应设置一样。

网友:
示波器看不到信号,你试过这个么?

网友:
我做过远程贞的操作。
可以看到信号。

网友:
可以贴下你的代码么?谢谢

网友:
呵呵

是寄存器配置不仔细,能通,可以嘘口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输出信号?
比特率应设置一样。

偶的示波器看不到输出波形,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