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帮忙看一下我这段程序,为何得不到文件指针?

楼主(2008-07-25):
帮忙看一下我这段程序,为何得不到文件指针?
main()
{
int in_image[IMAGESIZE];
FILE *fin;
fin=fopen(\"image2.dat\",\"r\"
;
if(fin==NULL)
{
printf(\"cannot open the file\\n\"
;
}
if (fread(in_image,4,IMAGESIZE,fin)!=1)
{
printf(\"file read error\"
;
}
fclose(fin);
}
程序运行到第五行时,fin为空的,说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alt
default
images
border

网友A:
程序没有错误
LZ最好检查一下自己的image2.dat是否存在
或者image2.dat是不是一个空的文件

网友B:
这个dat文件是存在的,用load可以将数据导入内存,但是用fopen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我看过有人用fopen实现对文件的操作的。不知道fopen可不可以将磁盘中的文件导入到pc的内存阿?我做的算法软件仿真,都是在pc机上完成的。不涉及任何外设,想从电脑中将文件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