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是不是很邪门

楼主(2008-08-01):
是不是很邪门
最近调dsp板,发现很邪门的一件事:
6713,把启动模式置为仿真器启动, 进ccs, 通过jtag,把程序烧进去,view memory,flash中确实是我烧进去的程序,然后,拔仿真器,把启动模式置为16bit flash启动,上电,运行没问题.
但是,我再插上仿真器,进ccs,view memory,flash内容竟然统统成了0xff, 退出ccs,拔仿真器,再上电,程序跑不起来了.
烧进去的程序,一旦再次进入ccs,就消失了.
这种问题的板子有10块.
仿真器
FLASH
memory
程序
上电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是程序里确实有一段擦除flash内容的程序.
新的问题.
dsp6713,
1用仿真器模式启动,每次都能进ccs.
2用16bit flash启动,上电,每次程序都能跑起来.
3把flash内容擦掉,启动模式依然是16bit flash启动, 几乎不能进ccs.
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是程序里确实有一段擦除flash内容的程序.
新的问题.
dsp6713,
1用仿真器模式启动,每次都能进ccs.
2用16bit flash启动,上电,每次程序都能跑起来.
3把flash内容擦掉,启动模式依然是16bit flash启动, 插仿真器,几乎不能进ccs.

网友C:
请教楼主,我的6713程序在仿真的情况下可以运行,可是烧写入flash rom中后,采用boot loader模式无法运行,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