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BIOS程序碰到的一个问题,大家进来支个招啊

楼主(2008-07-31):
BIOS程序碰到的一个问题,大家进来支个招啊
2812用BIOS写的程序,先跑两个任务,然后任务挂起,之后按理应该跑我定义的一个PRD函数,可是却停在一个FXN_F_selfLoop的语句里出不来,哪位大虾告诉小弟这是什么原因啊?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大虾
原因
程序

网友A:
PRD函数是不是比任务函数的优先级高?
那么就已经执行了PRD函数。
FXN_F_selfLoop是不是后台循环??
没有更高的线程,自然进入后台循环。

网友B:
可是PRD函数没有执行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PRD设置的不对,或者是CLK没有配置正确,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