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6713 访问16bits外部FLASH,EMIF寄存器如何配置?

楼主(2008-05-21):
6713 访问16bits外部FLASH,EMIF寄存器如何配置?
6713 访问16bits外部FLASH,EMIF寄存器如何配置?
我采用的是利用EA[21:2]和CE1进行译码,但是发觉6713的地址都是以8bits递增的,怎么对FLASH的0x555和0x2aa进行读写呀?
寄存器
FLASH
如何35198

网友A(2008-08-02):
16位配置,地址要左移一位,8位陪置,地址要左移2

网友B:
楼上说的左移右移都是系统自动完成的
不需要编程者考虑
你只需要在DSP/BIOS中设置对应的片选空间的寄存器就可以了(设置成十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