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一个软件问题问一下大家

楼主(2008-08-01):
一个软件问题问一下大家
请问一下大家,在ccs中浮点数是32位表示的,我如果要把一个浮点数写进外部数据flash中,而这个flash是8位的,如何实现存储阿,请高人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FLASH
软件
如何

网友A:
各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B:
各位老师帮帮小弟阿,小弟很急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C:
大概可以这样处理。
flaot data=?;
unsigned char buf[4];
memcpy(buf,&data,sizeof(data));
Write2Flash(FLASH_ADDR,buf,4);
当然,如果你的这个data是跟其他数据一起写的话,你可以将转换过的buf插入到
合适的位置,然后再一起将所有数据写到flash中。
从flash读出来的话,反或来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