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入FLASH 复位不能运行的问题?

楼主:
看看论坛,好象很多战友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用汇编编写了一个小程序,小于1K,作用是把GPIO拉高,
在调试时候运行正确,烧入FLASH中的数据,对应于调试时调入RAM中的数据完全一致,
说明烧写入FLASH成功了,用FLASH加载的引脚,配置的寄存器经检查也没有问题,但是复位
后,程序没有成功,再用JTAG连接查看,发现10000000地址(C6727)中的数据和我写入FLASH中的数据完全不一致,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在很迷惑。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帮我解决此疑惑

网友:
有人能帮助下吗? 数据已经成功烧入了FLASH,但是上电后,用CCS查看MEMORY,发现全是FFFFFFFF,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可以先检查一下bootloader时候加载到ram中的数据和仿真时候的数据对不对,先排除flash排列方式不同带来的问题。
引用:

看看论坛,好象很多战友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用汇编编写了一个小程序,小于1K,作用是把GPIO拉高,
在调试时候运行正确,烧入FLASH中的数据,对应于调试时调入RAM中的数据完全一致,
说明烧写入FLASH成功了,用FLASH加载的引脚,配置的寄存器经检查也没有问题,但是复位
后,程序没有成功,再用JTAG连接查看,发现10000000地址(C6727)中的数据和我写入FLASH中的数据完全不一致,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在很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