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系列的DSP指令中,RPT指令的问题.

楼主:
RPT # N指令可以使其后面的指令执行很多次,但那些指令可以和RPT指令配合产生N次有效的操作呢?

网友:
没有人指点这个问题?自己顶一个!

举例:   1.  RPT   #10
               NOP

           2. RPT    #10
               BLDD  #800H,*+

           3. RPT    #10
               SPLK  #1000,*+

  1.2是有效的,3是无效的.

网友:
实际运行结果证明3是无效的,它只对当前寄存器的第一个空间有效,其他的10个空间一点也没有改变,而前两个是有效的.如果把3变换以下:

   LACC  #1000
   RPT     #10
   SACL   *+

  这样是有效的.......

网友:
补充说明:以上例子中当前寄存器都是R1内容为800H

网友:
RPT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指令,他的执行过程比较特殊,但具体的执行细节还没有在相关资料中得到答复.

网友:
是的,不过你说的是RPT指令重复执行次数如何给出的问题,现在是那些指令可以跟在RPT后面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指令可以和RPT配合使用实现一个类似循环操作的功能.

网友:
zxhgll1975

单片机初入门太难了,资料手上资源有源,在这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