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C6727实现脱机加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调试一个C6727,DSP利用flash实现脱机加载程序,遇到一个问题
我的小程序就是配置一个GPIO 使其为高,用汇编写的,几行而已,只是用来查看DPS上电自动运行的情况,而且我发现HEX文件与.OUT文件中的数据居然完全相同。我把这个.OUT文件LOAD进一个内存段中不运行,再编写一个烧写程序LOAD到另外一个内存段中运行,把前一个内存段的数据烧入flash中,完全和用hex转换后的数据相同,而且同样在烧写复位并没有将GPIO拉高,10000000中的数据也不是flash中的数据。很奇怪,10000000中的数据不是flash中数据这一情况,我无法理解,只能说明上电后dsp没有自动从flash中搬移,但是我的BOOT引脚反复查看都是正确,但是为什么10000000的数据和FLASH中不一致呢?非常疑惑中,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是不是你的二次boot程序有问题?我现在在做DSPc6722,也遇到FLASH自启动的问题,希望能一起讨论,我的QQ 52425001

网友:
你可以在BOOT代码中插入一个死循环
启动以后选择FILE菜单中的LOAD SYMBOLE
程序指针停留在死循环处
然后选择单步运行
即可以发现是哪行代码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我现在在调试一个C6727,DSP利用flash实现脱机加载程序,遇到一个问题
我的小程序就是配置一个GPIO 使其为高,用汇编写的,几行而已,只是用来查看DPS上电自动运行的情况,而且我发现HEX文件与.OUT文件中的数据居然完全相同。我把这个.OUT文件LOAD进一个内存段中不运行,再编写一个烧写程序LOAD到另外一个内存段中运行,把前一个内存段的数据烧入flash中,完全和用hex转换后的数据相同,而且同样在烧写复位并没有将GPIO拉高,10000000中的数据也不是flash中的数据。很奇怪,10000000中的数据不是flash中数据这一情况,我无法理解,只能说明上电后dsp没有自动从flash中搬移,但是我的BOOT引脚反复查看都是正确,但是为什么10000000的数据和FLASH中不一致呢?非常疑惑中,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其上电自动运行代码,注意其在内存中的起始地址,这1K的代码要符合DSP的bootloader的规范,并且注意数据在flash中的排列方式。很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