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咨询一下关于TPS54310的问题

楼主(2008-08-06):
咨询一下关于TPS54310的问题
在使用TPS54310的时候有些问题,请教一下
1.TPS54310的AGND和PGND以及POWERPAD是否必须在TOPLAYER铺铜连接,如果未连接有什么后果?
2.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可以判断一块TPS54310芯片是否已经损坏?
问题
咨询

网友A:
你是否没有将gnd和powerpad相连?
tps54310是否经常烧掉?

网友B:
一开始确实没有相连,不过有一片正常一片不正常,现在就是想寻求一下判别芯片是否损坏的简单办法

网友C:
以前我用54310时经过挂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接powerpad得缘故。
最后换掉电源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