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6414外接sram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6414外接sram很奇怪的问题
EEWORLD的工程师:
您好。
我自己做的板子,在tms320c6414的emifa(64位宽度)外接32为宽度的sram,通过指针和数组两种方式往sram中写数据,以测试sram是否正常工作。但是发现,sram的所有地址空间只能写奇数,一旦往里面写偶数,高16位正确,低16位全为0,但是写奇数的时候一切正确。听起来比较荒谬,但事实是如此,是不是6414的emif又需要注意的地方我没有注意,请您指教。
工程师
测试35198

网友A:
没人知道啊?好郁闷的问题!

网友B(2008-08-07):
楼主你用6414主要做什么啊,你那有什么资料可以传一份给我么?我刚开始接触,还摸不着头脑,我要做个简单的图像处理板,谢谢啊

网友C:
检查一下硬件是否有问题吧。
地址线,数据线短路、虚焊等等都有可能影响。

网友D:
另外emifa配置是否正确呢,主要是位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