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设计成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
我把FPGA设计成TI DSP C6713的外扩存储器,连接到DSP的EMIF上,经过测试,32位的读写是正确的,但
是当把EMFI的寄存器配置成16位时就出错了,数据既不读也不写。我用示波器检测,发现16位时不会给片
选信号,但是读、写以及地址和数据信号会有。说明:DSP总共有32根数据线,我只连接了其低16
根,设计成little-endian。先谢了。

网友:
路过的朋友提个建议也好呀,先谢了

网友:
问一句
你讲FPGA设计成什么存储器呢?
FIFO么?

网友:
引用:

问一句
你讲FPGA设计成什么存储器呢?
FIFO么?
不是,设计成异步存储器

网友:
你配置的对吗?
啥代码都没有,运行的环境?
设计的ram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