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运算中的一个小问题请教.

楼主:
进行除法Q运算时,是否可以进行有符号数运算?[16位字长的运算,已做归一化处理]

比如:

被除数为正,除数为负,是否可以定义存放被除数,除数,商的变量为int型.

然后直接进行运算.

int dividend;      //被除数定义Q15
int divisor;         //除数定义Q15
long temp;        //中间变量Q13
int quotient;     //商,Q13

dividend = -0.5;
divisor = 0.2;
temp =(long) dividend;
quotient = temp / divisor;
这样是否可以实现有符号数的运算?
quotient中得到的数值是否为-2.5?

万分感谢.

[ 本贴由 qzx0580 于 2007-8-13 10:09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我的仿真机坏了.
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我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
由于目前自己无法验证,求知道的朋友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目前手上没板,有的朋友帮忙测一下嘛.

网友:
请顺便帮忙测一下能否进行负数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