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d文件

楼主:
我从TI网站上载了一些历程,发现里面的
工程里都有两个CMD文件.
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
F2812_EzDSP_RAM_ink.cmd
请问高手,这两个CMD文件都起什么作用?
它们会不会冲突?

网友:
这两个cmd文件应该是用于烧入FLASH的non-DSP/BIOS的工程文件里包含的。
前者是是针对外围接口的cmd文件,后者则是普通的用户cmd文件。
通常来说,两个cmd文件的链接顺序不是很重要,CCS本身会在评估后综合考虑的。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这两个cmd文件应该是用于烧入FLASH的non-DSP/BIOS的工程文件里包含的。
前者是是针对外围接口的cmd文件,后者则是普通的用户cmd文件。
通常来说,两个cmd文件的链接顺序不是很重要,CCS本身会在评估后综合考虑的。
对不起,修正一下。
上面提到的两个cmd文件,我刚刚看了一下里面的MEMORY部分,
发现它不是烧入FLASH用的,是在RAM里调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