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全局变量

楼主(2007-10-11):
全局变量
请问高手:
1. 2407A的汇编编程中.BSS和.usect 定义的变量是不是都是全局变量?
2. 任何子程序都能调用这些变量?
3. 有没有局部变量?
谢谢!
编程
子程序

网友A:
只有用 .globl 说明过的变量才是全局变量,(即任何模块中都可以访问)。如果不加
.globl 只能在本模块中见到,好像不能成为全局变量。
子程序中直接访问全局变量,当然是可以的。不过比较规范的方法是子程序只访问参数和自己堆栈中的动态变量(典型的局部变量)。子程序写全局变量,容易产生冲突。

网友B:
1.不加 .globl 说明过的变量可以被本模块中任何子程序中直接访问,但不能被外部模块访
问;
2.用 .globl 说明过的变量可以被本模块中任何子程序中直接访问(但是不推荐这么用),也可
以被外部模块访问;

网友C:
我就是这样理解的!查了一下手册:
.globl symbol 1[,...symbol n] 标识一个或多个全局(外部)符号
.ref symbol 1[,...symbol n] 确认一个或多个在当前模块中使用但在其他模块中定义的符号。
归纳起来:
1。变量用 .bss (或 .usec )来定义,即分配存储单元;
2。用 .globl 说明一个变量名为全局,未加说明,即为局部(只在本模块中识别);
3。 用 .ref 来说明访问的外部符号;
4。 .globl 也兼有 .ref 的作用 ;
5。 .globl 也可写成 .global。似乎伪指令只识别前几个字符。

网友D(2008-08-23):
我用过,没问题呀.无论定义全局变量的模块是直接连接,还是从库文件中搜索,主程序中都可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