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上仿真器后跑程序的速度会比只用VC来跑要慢呢?

楼主:
想不明白,这样正常马?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如果不用仿真器了,直接用DSP速度就会恢复呢
是因为仿真器的信息传输限制了硬件的速度啊?
引用:

是正常的.

网友:
你用地是哪种DSP?
可以不用仿真器?

网友:
omap5912,    510   usb2.0的仿真器
你说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到底速度慢正常不,让你又搞糊涂了
赫赫
引用:

你用地是哪种DSP?
可以不用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