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关于计数器的用法

楼主:
刚开始接触DSP,2812的,学着使用三个计数器中断,timer1和timer2的使用都非常正常,但是使用timer0却时钟不能正常工作,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写三个IO口,点亮三个LED,0.2s做一次变换,程序如下,可以编译,但run之后没有反应:

#include \"DSP28_Device.h\"
#include \"ext_inf.h\"
unsigned int Led_Flag;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Led_Flag = 0;

        /*初始化PIE*/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中断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外设*/
                InitPeripherals();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 &ISRTimer1;
        EDIS;

        /*设置CPU*/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50, 200000);
        StartCpuTimer0();

    /*开中断*/
        IER |= M_INT1;
                PieCtrl.PIEIER1.bit.INTx7 = 1;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for(;;

}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
        CpuTimer1.InterruptCount++;
        if(Led_Flag == 2)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5=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4=1;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14=0;
                Led_Flag--;
        }
        else if(Led_Flag == 1)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5=1;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4=0;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14=0;
                Led_Flag--;
        }
        else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5=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4=0;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14=1;
                Led_Flag=2;
        }

}

//===========================================================================
// No more.
//===========================================================================

网友:
没有初始化定时器

网友:
中断程序中需加一句话:
    PieCtrlRegs.PIEACK.all = 1;

网友:
PieVectTable.TINT0= &ISRTimer1;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中断向量表和中断服务程序的名称对不上号,应该是:
PieVectTable.TINT0= &ISRTimer0;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不过大家提到的我都注意到了. 我是用的TI的范例稍做修改, 大家说说可能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