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dec643重新编译为何运行不正常??

楼主:
我用的ccs2.20.18  直接下载光盘中的.out文件运行实例程序没问题 但是重新编译以后再下载到板子中程序不好使了 这是问什么啊?

网友:
请工程师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什么示例?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support 写道:
什么示例?什么现象?
vga的驱动, 我直接下载贵公司的VGA_LOOPBACK.out运行没有问题 ,但是把工程编译以后再下载显示器就咔咔的响 没有图象了就

网友:
是不是我的编译选项设置的不对啊? 我用的默认设置
急死了,在线等!!!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好像是gel文件加载的不正确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大家处理视频图像时都是dsp内进行计算处理的吗?我把视频图像数据存到一个数组里面,然后进行计算,但是送出来的数据在输出终端显示很慢,一点也不流畅,能帮一下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