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c 对 DARAM 的操作问题

楼主(2008-09-03):
c 对 DARAM 的操作问题
在学习DSP2000系列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在TMS320LF240X 有544*16位字的片上DARAM,被分为3快:B0,B1,B2.在DARAM中,允许CPU在一个周期内对其进行读和写.如果能很好的利用好DARAM对程序的执行效率的提高会有很大帮助. 由于我才接触DSP不长时间,对DARAM的操作一直没有搞的很清楚.
数据怎么分配到DARAM中以及如何分配,请高手指教.
程序
如何

网友:
两天了都没人回复.
我再问一下,如果用程序用C ,编译的时候数据会自动分到DARAM中吗.或者需要我们自己来定义?

网友A:
CMD文件定位啊.
CMD定位我知道.只有这个方法了吗?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大家处理视频图像时都是dsp内进行计算处理的吗?我把视频图像数据存到一个数组里面,然后进行计算,但是送出来的数据在输出终端显示很慢,一点也不流畅,能帮一下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