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che 优化问题

楼主:
请问 如何将某段程序或某个函数(这个函数经常调用)放到L2里,通过哪个API函数,谢谢

网友:
那 一般的程序 通过 jtag口 load到哪了,是L2 sram么?还是在哪?
能不能发一段 你配置L2 的cmd文件,有关于 向L2里放程序的 例子么?

网友:
忘了说了 我的程序是 NO-dsp/bios的

网友:
这是我 配置的cmd文件 ,你说的在cmd文件里 划分一段 ,能不能给个示范,谢谢

MEMORY
{
  L2 :  o = 00000000h l = 00040000h /* all SRAM                     */
  CE01: o = 80000000h l = 00100000h /* external memory   */
  CE02: o = 80100000h l = 00f000000h /* external memory   */
}

SECTIONS
{
    .cinit      >       L2
    .text       >       L2
    .stack      >       L2
    .bss        >       L2
    .const      >       L2
    .data       >       L2
    .far        >       L2
    .switch     >       L2
    .sysmem     >       L2
    .tables     >       L2
    .cio        >       L2
    .capChaAYSpace>    CE01
    .capChaACbSpace>   CE01
   /* .capChaACbSpace>   L2*/
    /* .capChaACrSpace>   L2*/
   .capChaACrSpace>   CE01
    .disChaAYSpace>    CE02
    .disChaACbSpace>   CE02
    .disChaACrSpace>   CE02
    .external   >      CE02
}

网友:
我把 L2全都配置成sram了

我把 L2全都配置成sram了
如果 把L2配置成128k cache 如何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