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汇编程序,附代码

楼主:
在C语言写的主程序里定义如下:
extern int Multiply(x,y);

汇编写的函数程序:
     .def  _Multiply
     .global _x
     .global _y
     .global _TEMP
     .global _z
     .text

_Multiply:
     POPD   *+        ; return address
     SAR    AR0,*+    ; old frame pointer
     SAR    AR1,*     ; old stack pointer
     LAR    AR0,*+,AR1; assign new frame pointer
  ;;   SST    #1,*+     ; status register 1
  ;;   SST    #0,*+     ; status register 0

     LACL   _x
     SACL   _TEMP
     LT     _y
     MPYU   _TEMP
     SACL   _z

     MAR    *,AR1      ;*=AR1=stack pointer
     MAR    *-         ;SP points to last data
     LST    #0,*-      ; status register 0
     LST    #1,*-      ; status register 1
     LAR    AR0,*-     ; restore old FP
     PSHD   *          ; return address
     RET
   在编译的时候提示:
line 11: [F095] parameter types missing from prototype of \'Multiply\'

line 11 就是指我在主程序里定义的extern int Multiply(x,y);
我的本意是实现两个数相乘,本来用Q格式写的,但是测试运算速度太慢,所以想用C调汇编写.

谢谢.

网友:
extern int Multiply(x,y);
改为extern int Multiply(int x,int y); 试试。

网友:
引用:

extern int Multiply(x,y);
改为extern int Multiply(int x,int y); 试试。
这个我试过了,在汇编返回的时候就跑飞了.而且在单步运行时观察运行结果,发现连赋值功能都没

有实现.

现在很晕呢,写的浮点运算试都没敢拿来试,肯定太慢.IQ运算做个乘/除法也要17uS左右.用在PI

运算中速度是否跟得上也没有把握.

现在就是想做两个C调汇编的小程序,一个用来实现两个Q14相乘,一个实现两个Q14相除.应该是

非常简单的.不知道有没有好心人帮忙弄一个?感激涕零.

网友:
有没有人帮我写一个C调汇编的程序?

搞不定呢.

拜谢.

网友:
参数地址不对,当C中调用了int Multiply(x,y)后,编译器的处理方法类似于下面代码:

MAR   *,AR2
LAR   AR2,#X
LACC *,AR1
SACL *+,AR2
LAR    AR2,#Y
LACC *,AR1
SACL  *+

  CALL  _Multiply
  MAR   *,AR1
  SBRK  #2

----------------------------------
编译器是将参数压入了堆栈当中,所以,这个有参数的函数的汇编代码要到堆栈当中去寻找两个乘数;

_Multiply:
     POPD   *+         ;FP-2
     SAR    AR0,*+    ;FP-1
     SAR    AR1,*     ;当前局部指针FP
     LAR    AR0,*+,AR1;
......................
.......................

    MAR  *,AR1
    MAR  *-
     LAR    AR0,*-
     PSHD   *
     RET

  所以,两个被乘数的位置在FP-3,和FP-4的位置;

  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