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捕获低频脉冲?

楼主:
在捕获50r/min的脉冲信号时就不准确了,在捕获中也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

我的转速很低,甚至有可能1r/min,所以没有办法.必须要做,但是不知道在程序中怎么处理.

我用定时器做为捕获时基.并在周期中断时启动捕获.

网友:
我是用T法测速.

抓不住低脉冲信号.

网友:
引用:

我是用T法测速.

抓不住低脉冲信号.
整形
边沿够陡就可以了

网友:
波形是非常规正的距形波,就是在计数的时候总是出错,计数是指捕获单元的时基.有时候在一个时基周期内还没有捕获到第二个脉冲边沿,第二个边沿的脉冲总数就要加上时基周期的总数,一直往上加,直到捕获到第二个脉冲边沿,才停止累加.这时在捕获中断中禁止捕获功能,在下一个时基中断中再开捕获中断,我自己分析了这种方法,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