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关于DSP和FPGA共享SDRAM的疑问!

楼主(2008-09-19):
关于DSP和FPGA共享SDRAM的疑问!
我的一块处理板打算用AD+6713+FPGA+SDRAM
想通过FPGA将AD的数据存到SDRAM,然后6713去SDRAM取数来进行处理
FPGA和DSP共享SDRAM存储器(通过EMIF的ED[31:0])
有一些疑问:
1.DSP访问SDRAM,可以通过设计寄存器刷新SDRAM并实现数据存储,而FPGA是否也需要设计SDRAM控制器呢?
2.如果FPGA需要SDRAM控制器,那SDRAM的刷新到底应该由谁来控制呢?
3.如何有效地解决FPGA和DSP共用SDRAM所可能带来的总线竞争的问题?
谢谢各位!
控制器
设计
寄存器
存储器
如何

网友A:
用FPGA内部的RAM块写个FIFO或者双口RAM,与DSP共享即可,何必另外加SDRAM?

网友:
主要是前端的采样率有点高,而且我需要用来处理的数据长度较大!
所以需要考虑用SDRAM!

网友B:
比较难弄。
刷新最好单独用fpga做个模块控制。
使6713和fpga看过去都像普通ram就好办多了,
否则你用6713刷新则fpga控制时,刷新就用问题。
要不你用fpga控制sdram,fpga单独使用sdram,
把6713的数据线和控制线接到fpga上。

网友C:
恩,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看来还是按照你的方法来做比较稳妥一点!

网友D(2012-05-14):
不知楼主有没解决这问题呀?
我也正在做这块,楼主弄懂啦,能否分享下怎么解决的!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