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软仿与硬仿的差距?

楼主(2008-07-12):
软仿与硬仿的差距?
一段算法
软仿真时间大约160us,
JTAG硬件仿真一下子降到3ms
这个差距会由哪些方面引起?谢谢!
算法
硬件

网友A:
我表达有误
160us和3ms都是以时钟周期2ns推的
应该说:比较的是cycle数
软仿真时需要80000个周期
硬仿真时需要1500000个周期

网友B:
这个数值是由CCS的profile->clock显示的
是DSP的运行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