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
我的主程序里面有许多的调用函数,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是在执行哪个调用函数的时候产生的中断啊?

网友:
在中断服务子程序出口处放置断点,然后跟踪不久知道了吗

网友:
但是跟踪出来是到了disassembly窗口啊

网友:
到汇编里,也能看到你是进入的那个函数呀?
要不就是你的程序飞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不厚道,也不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不厚道,也不说怎么解决的。
就是按你说的做的啊?哈哈,谢谢你了,以后有问题还要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