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求助]请问6720与SRAM的接口问题[已解决 附接线方法]

楼主(2008-09-25):
[求助]请问6720与SRAM的接口问题[已解决 附接线方法]
6720接STC的256*16 SRAM,一上电SRAM就发热,9V下总电流100多mA
硬件上没有短路,换了一片SRAM还是这样
如果让DSP处于复位状态SRAM就不会发热,电流也变的正常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我的接法是
SRAM D0~D15 ------ EM_D0~D15 DSP
A0~A17 ------ EM_A0~A11 + GPIO
WE ------ EM_WE
CE LB UB OE接地
DSP其他EMIF管脚悬空
DSP处于复位状态时EM_D0~15引脚为高电平,从复位释放后数据引脚只有500mV左右电压
GPIO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WE一直是高电平
解决方法 OE不能接地 要接EM_OE
另外EM_BA1要作为地址线来用
电流
接口
接线
上电35198

网友A:
总线冲突。
在你的总线上还有其他的器件

网友:
EMIF上面只挂了一片SRAM..

网友B:
检查we脚,看看L?

网友C:
DSP复位的时候WE 3.3V
从复位释放后变为3V

网友D:
你把oe断开,接H,试试

网友E:
问题解决了 是OE的问题 要接DSP的EM-OE
多谢LIU
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