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C6416调试遇到的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
我前几天在论坛上发了以下内容:

关于TMS320C6416调试遇到的问题

     小弟使用6416的片子,不幸采购部买到2002年的库存了。我这次焊装了7张板子(这7张板子电路以及器件,焊接都完全一样),有3张完全正常,还有4张的DSP没有跑起来,故求教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第一张:上电后(3.3V正常,1.2V正常,复位电路一直为高电平,晶振为33MHz,采用*12的模式),1/6CLK、AECLKOUT1和AECLKOUT2都正常(不进行复位都有时钟输出),但510的仿真器连不上。

   第二张:上电后(3.3V正常,1.2V正常,复位电路一直为高电平,晶振为33MHz,采用*12的模式),1/6CLK有输出,AECLKOUT1和AECLKOUT2无输出。对DSP进行复位,AECLKOUT1和AECLKOUT2也无输出。反复的开电源和关电源动作,偶尔有一次AECLKOUT1和AECLKOUT2有输出。若强制复位信号拉低再上电,现象一样。

   第三张:上电后(3.3V正常,1.2V正常,复位电路一直为高电平,晶振为33MHz,采用*12的模式),1/6CLK在反复的开电源和关电源动作时,偶尔看到有输出信号。AECLKOUT1和AECLKOUT2无论怎样都无输出。若强制复位信号拉低再反复上电,现象一样。

  第四张:上电后(3.3V正常,1.2V正常,复位电路一直为高电平,晶振为33MHz,采用*1的模式),1/6CLK无论怎样都无输出,若强制复位信号拉低再反复上电,现象一样。

焊接应该没问题!BGA封装的,若重焊会很麻烦。我以前在该焊接加工公司,加工过上100片BGA的片子,都还没有遇到过焊接问题。

    我其实有点怀疑电源问题。根据TI的datasheet,3.3V和1.2V的电源最少需要560pf,220nf的电容各8颗,各需要100uf的电容4颗。而我的实际电路板上没有用到这么多电容。我电路板焊接装时,用了0.1uf和0.01Uf的电容,我试着在上面并了560Pf的电容,但故障依旧。

    我又怀疑是上电顺序的问题。TI的资料上说,3.3V和1.2V应该同时上电。我的设计中,1.2V是经过LDO(LTC3026, 1.5A)来的,故上电时间不一致。我用直流稳压电源同时上电供给3.3V和1.2V,结果故障依旧。

    对于1/6时钟无输出现象,我怀疑是EMI滤波器或是晶振不达标,我试着用*1的PLL,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

现发现引起该问题的原因,但解决办法还没有找到;

  1 断开BEA[20:3]相连接的其他器件(配置电阻不断开);
  2 上电复位后,发现配置脚BEA17,和BEA16为随机值,但多数都为"00"或"11".根据datasheet上,若为"00",则AECLKOUT使用AECLKIN时钟信号,而AECLKIN我又没有引出.若为"11",则为保留状态.在外围电阻配置中,我只能配置成"01"或"10".检查配置电路,没有错误.后来干脆直接用导线把BEA17接到3.3V上,把BEA16用导线接到地上.则AECLKOUT每次上电复位后都正常.在外设配置电路中,我使用的是1K的电阻.
  3 上面提到的几块扳子,若直接用导线处理,则AECLKOUT都能稳定的输出了.但接死,是肯定不行的,因为要用它来访问bootflash,请各位给一个解决办法!
  4 若直接用导线处理后,虽然AECLKOUT都能稳定的输出了,当JTAG还不能正常工作,EMU0和EMU1都上拉1K的电阻,可是测量该脚的直流电平,有时不为高电平,请教,各位是否有绝招啊?

网友:
1    我的EMIFA的HOLD和EMAIFB的HOLD都没有处理(我看到DATASHEET上说,已经内部上拉了).

2  现在最郁闷的是:我的7张扳子,为什么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网友:
楼顶上,我谈到CORE电压(1.2V),这个数据是错的.我实际使用的是1.4V.因为我使用的芯片为:

----------------------------
|                                 |
|                        A6E3 |
|                                 |
|                                 |
|           DSP                |
|                                 |
| TMS320C6416EGLZ  |
| D1 1-65A1R7W         |
| c2002    TI           62 |
-----------------------------

网友:
回了\"somolon\"后,他还跑到我上面去了。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郁闷中.......

网友:
这种情况下,怀疑一下cpu吧。

网友:
是不是买到翻新的片子了
我的两片6416刚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