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求救:ccs2.20连接DM642错误

楼主(2008-10-10):
求救:ccs2.20连接DM642错误
CCS SETUP
file-->import: DM642 EVM via PP Emulator
导入驱动,启动CCS
出现: error automatically generating board data file: unknown devic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原因
,
import
,
error
file35198

网友A:
你import c64xx rev 1.1 pp emulator试试!

网友B:
不行啊。
你说的EmuPortAddr=0x240
而我的是EmuPortAddr=0x378

网友C:
不是啊!
再sdopts.cfg中 name of hardware 你选择的是什么!我的是xds5100,
port是0x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