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帮忙啊,搞了好久了,还是不行...

楼主:
正在做一个DSP--PCI的驱动,应用程序调试时出现如下:

-----  damned.pjt - Debug  -----------------------------
[async_pci.cdb] \"E:\\CCStudio_v3.1\\plugins\\bios\\gconfgen\" async_pci.cdb

[async_pci.c] \"E:\\CCStudio_v3.1\\C6000\\cgtools\\bin\\cl6x\" -g -fr\"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Debug\"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async_pci.c\"
\"E:/CCStudio_v3.1/C6000/csl/include/csl_chiphal.h\", line 263: warning: in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CHIP_DM642\" (declared at line 146)

[pciDevParams.c] \"E:\\CCStudio_v3.1\\C6000\\cgtools\\bin\\cl6x\" -g -fr\"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Debug\"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pciDevParams.c\"

[async_pcicfg.s62] \"E:\\CCStudio_v3.1\\C6000\\cgtools\\bin\\cl6x\" -g -fr\"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Debug\"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async_pcicfg.s62\"

[async_pcicfg_c.c] \"E:\\CCStudio_v3.1\\C6000\\cgtools\\bin\\cl6x\" -g -fr\"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Debug\"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async_pcicfg_c.c\"

[Linking...] \"E:\\CCStudio_v3.1\\C6000\\cgtools\\bin\\cl6x\" -@\"Debug.lkf\"
<Linking>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76: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vers\'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97: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clk\'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15: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pr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28: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hwi_vec\'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36: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swi\'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46: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idl\'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61: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bss\'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63: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far\'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65: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sysdata\'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67: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mem\'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69: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sysinit\'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71: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sysregs\'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73: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gblinit\'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75: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trcdata\'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77: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args\'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82: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cinit\'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84: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pinit\'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86: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data\'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88: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const\'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90: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switch\'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92: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cio\'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94: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text\'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96: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frt\'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98: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bios\'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00: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stack\'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08: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udev\'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10: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rtdx_data\'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12: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rtdx_text\'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14: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hst\'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24: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dsm\'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27: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hst1\'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30: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hst0\'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32: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hwi\'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34: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tsk\'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38: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TSK_idle$stk\'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42: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log\'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52: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printf\'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55: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LOG_system$buf\'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57: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pip\'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67: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sts\'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77: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sys\'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79: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trace\'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85: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gio\'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87: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devtable\'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89: warning:
               multiple definitions of SECTION named \'.ISRAM$heap\'
>>   error: memory types ISRAM and ISRAM on page 0 overlap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01: warning:
               (.clk)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30: warning:
               (.hwi_vec)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38: warning:
               (.swi)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48: warning:
               (.idl)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52: warning:
               (.idlcal)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78: warning:
               (.args)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02: warning:
               (.stack)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17: warning:
               (.hst)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35: warning:
               (.tsk)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39: warning:
               (.TSK_idle$stk)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45: warning:
               (.log)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60: warning:
               (.pip)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70: warning:
               (.sts) not foun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GBL_USERINIT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MEM_SEGZERO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MEM_MALLOCS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3: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CLK_TIME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4: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CLK_HOOK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6: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PRD_THOOK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RTDX_DATAMEMS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HST_DSMBUFS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2: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WI_EHOOK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3: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WI_IHOOK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4: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WI_EXEC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5: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WI_RUN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7: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TSK_STACKS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TSK_VCREATE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TSK_VDELETE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3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TSK_VEXIT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32: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IDL_CALIBR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34: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YS_ABORT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35: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YS_ERROR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36: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YS_EXIT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37: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YS_PUTC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3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GIO_CREATE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4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GIO_DELETE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4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GIO_PEND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42: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GIO_POSTFX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45: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ISRAM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46: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PRD_clock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47: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RTA_fromHost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4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RTA_toHost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4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RESET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5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NMI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5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RESERVED0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52: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RESERVED1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53: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4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54: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5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55: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6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56: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7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57: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8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5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9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5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10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6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11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6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12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62: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13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63: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14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64: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INT15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65: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KNL_swi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66: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TSK_idle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67: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LNK_dataPump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6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RTA_dispatcher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6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IDL_cpuLoa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7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LOG_system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7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IDL_busyObj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8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GBL_CACHE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06: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CLK_PR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07: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CLK_COUNTSPMS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0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CLK_REGS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0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CLK_USETIMER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1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CLK_TIMERNUM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1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CLK_TDDR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24: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RTDX_interrupt_mask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9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CLK_start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9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CLK_F_gethtime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0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CLK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02: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CLK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03: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CLK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16: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PRD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1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PRD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1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PRD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2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HWI_A_VECS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37: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WI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3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WI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4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WI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47: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IDL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4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IDL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5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IDL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5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IDL_A_CAL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53: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IDL_A_CAL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154: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IDL_A_CAL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0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GBL_stack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03: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GBL_stack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04: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STKBOTTOM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05: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WI_STKTOP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15: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HST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16: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ST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1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HST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1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ST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2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HST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2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HST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43: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LOG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44: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LOG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46: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LOG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47: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LOG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4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LOG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4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LOG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5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PIP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5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PIP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6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PIP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62: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PIP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63: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PIP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64: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PIP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68: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TS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69: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STS_A_TAB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7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TS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72: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STS_A_TAB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73: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STS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74: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STS_A_TABLEN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8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SYS_PUTCBEG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82: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SYS_PUTCEND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90: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ISRAM$B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91: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ISRAM_base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92: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ISRAM$L being redefined
>>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amned\\async_pcicfg.cmd, line 293: warning:
               absolute symbol _ISRAM_length being redefined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Debug/damned.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3 Errors, 171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
好象论坛里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还请高人现身指点指点
我是新人

网友:
你这个全是.cmd文件设置问题,感觉像是加了两个一样的cmd文件

网友:
我在论坛里也看到过有人这么说的,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怎么弄。

网友:
我配置完BIOS后,async_pcicfg.cmd是自动生成的,我没有另外加.cmd文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点头绪了,我一不小心调用了两次cmd文件,改了以后错误少了,可还是通不过。
出现如下错误: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trace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M642-PCI\\mxw_pci\\Debug\\async_pci.obj
DM642_PCI_init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M642-PCI\\mxw_pci\\Debug\\async_pcicfg.obj
DM642_PCI_FXNS                   E:\\CCStudio_v3.1\\MyProjects\\DM642-PCI\\mxw_pci\\Debug\\async_pcicfg.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mxw_pci.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我已经把库添加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先看用到_trace,DM642_PCI_init和DM642_PCI_FXNS的文件里用没有定义该变量。是不是还在其他的文件里用到了,而没有把它声明为全局变量。如果是汇编,就声明
   .global _trace
这种类型
如果是c,就声明
   extern  数据类型 _trace
这种类型

我觉得就是这种错误

网友:
谢谢。就是这种错误。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网友:
关于调用LIB文件,我也不太明白。是不是自动调用,还是要自己在程序中添加语句调用,或者直接加到工程中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