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416与FIFO连接的读写问题

楼主:
我的6416板子在EMIFB的CE2连了一片FIFO,15ns的
用CE2的片选作为FIFO的读信号
FIFO的读时钟为ECLKOUT2,设置为EMIF输入时钟的一半,大约67MHz
系统时钟跑到300MHz

调试的时候发现,EMIFB的CE2的片选信号要300ns才能出一个!
程序里我只用了一行程序
while(1)
{
      i = *FifoAddr;//从FIFO里读取一个数据
}

如果我要求片选信号至少80ns就必须出一个,有什么办法吗?

请诸位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从外面搬一个数到内部要好多个时钟周期,就算EMIF再高也白扯啊
有什么方法能让EMIF的片选信号输出更频繁一些吗?
用汇编写一段搬移数据的程序?
用EDMA?
用QDMA?

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吗?给点意见。谢谢啦

网友:
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对FIFO的读写必须要用EDMA才能让达到最大的吞吐量。这是因为只有EDMA能够进行burst read。如果用for来读,你怎么都不可能达到高效的。

至于EDMA的配置,就要看你自己了。关键点:要把EDMA的ELEMENT SIZE设为32bit,即使你的FIFO是16bit或者8bit的,然后如果你是16bit的FIFO,则ELEMENT COUNT设为你要读的数据的个数的一半,8bit的则为1/4。再者,必须使用FRAME SYNCHRONIZATION,而不要用ELEMENT SYNCHRONIZATION。

这样读保证你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