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请教:我的XR16L784发不出数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14):
请教:我的XR16L784发不出数据是怎么回事?
我用2812和XR16L784扩展4个串口.现在通过总线设置访问寄存器都没有问题.可就是发不出来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的初始化程序很简单:
lcr=0x80;
dll=0x27;
dlm=0x00;
lcr=0x03;
fcr=0x00;
mcr |= (1<<4);//回环自测试模式
ier=0x01;
然后我就在主程序中:首先查询LSR寄存器,如果发送空标志为1,我就往THR中写数据;可是问题是根本发不出来任何数据.而且就第一次发送空标志为1,等我往THR里写完数据后,标志就变为0,再也不变回成1,表示发送器里一直有数据. 给我的感觉是芯片的移位寄存器根本没有工作.THR中的数据没有移走似的.
数据
标志
寄存器
主程序35198

网友A:
这种问题是得不到回复的。
大家对你的硬件是否连接正确与否都不知道,怎么帮你?如果硬件正确,那当然是你的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B:
硬件上,我将XR16L784芯片自身的CTS与RTS连接,DTR与DST也连接,CD与RI接地.不知道这样连接会不会有问题?
但是,起码我通过总线可以正确设置和访问XR16L784芯片的寄存器.说明总线访问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昨天重新焊了一块板,结果就好使了.估计是XR16L784芯片坏了,害得我以为是软件写的有问题,苦苦折腾了一个星期.